楼主(2011-12-09):
富士FRN3.TC1S-4C变频器,用于供暖换热站补水泵3KW电机,使用年限估计在8~9年吧,外接控制信号由可编程补水控制器输入。正常时当实际压力低于设定压力时,变频器是增加到以50Hz的频率运行,直至达到设定压力为止。但出现的故障现象是在没达到设定压力之前老是以42Hz的频率运行,通过检查,确认是变频器的故障。但是,该变频器没有显示任何故障代码,请各位师傅们帮我分析一下,变频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谢谢

网友A:
修改了参数或负荷大了,变频限速运行。

网友B:
该变频器没有显示任何故障代码,说明还没有到过载。查看一下手册上有没有介绍。

网友C:
可能是变频器电路板接受反馈信号源有问题,刚换控制电路板,试试吧

网友D:
我觉得真的不是变频器故障,想运行到50hz绝对没问题的,只要你想。

网友E:
这个用变频器太浪费了吧!

网友F:
把参数初使化一下,另外检查频率给定模拟量是否正常。

网友G:
检查一下频率上限值(参数)是多少?是否为反馈信号的问题?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分析。我找出来了,有一项针对模拟输入端子的一项扩展功能中,原先是“无功能选择”,现改成:“频率辅助设定1”。然后通电运行正常啦。

楼主:
这个问题,即使是找了出来,但我还是不解,也可能象9楼师傅说的那样“内部有元件老化,导致控制功能受限”,然后改了一下参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