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咸工和各位大师如何拆卸小功力变频器模块

楼主(2011-12-09):
请问咸工和各位大师,像台达M系列这种小型变频器如果电流传感器等原件坏了,需要拆卸一体化模块以后,再更换电流传感器,有什么好方法能让模块容易拆卸下来,有不损坏模块和电路板,恳请各位大师给予指点,在此感谢了。

网友A:
热风枪或者空压机加电烙铁。

网友B:
确实不好拆
楼上的空压机还没有用过
热风焊枪没有用

电烙铁加吸锡枪常用,就是拆不净

网友C:
有过一个专门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功率模拟拆卸方法>吧.有一些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空气压缩机和气枪,加热后吹锡,是个好方法.如果模块引脚是圆的,可用医有针头套焊,也是个好方法.烙铁加热配合吸锡器,操作熟练的,也可以,难度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