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为什么我们厂烧热水用热得快,用6平的铜线发烫,用10平的也有点发烫,380v,我想问问,到底热得快是电感性元件还是阻性的,功率因素多少?

网友A:
10平方就可以了,还发烫  那要么功率不仅仅22KW,要么不是国标线

网友B:
热得快应该是纯电阻,不考虑功率因数。如果10平方还热的话
1、加热功率不对。
2、接触不好。

网友C:
有多远的距离

网友D:
热得快应该是纯电阻,不考虑功率因数。如果10平方还热的话
1、加热功率不对。
2、接触不好。
弹簧机

网友E:
10个线确实小了,发热就对了,安全起见,起码用16的,用25的更好。

网友F:
10平方够了,除非你的线不行,或者端子没压好

网友G:
用钳形表卡一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H:
用线不的话,建议用 10平方的高温线,就搞定

网友I:
电烤箱,电热器等是三相阻型负载,功率因数=1    22千瓦热得快电流约为33A    六平方线勉强可以,十平方线完全够啊,为什么还发热呢?线的质量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用钳形表卡一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用钳形表卡一下电流是多少?
说得是。

网友L:
可以实测一下电阻,算算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M:
3相22KW负载,选用国标正品10平方导线绝对够了。如果浙江货的话,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也行100平方都不一定够
呵呵,现在不只是浙江货,许多厂家的电缆都亏方。今年就遇到过两次120平方的电缆插在120平方的线鼻子上 只能填满一半~!

网友N:
2楼的分析正确.

网友O:
22KW,10平方应该够用了,不是你的线有问题就是功率不止22KW.

网友P:
有点热是正常,10平方够了。

网友Q(2012-11-28):
线有点发热正常啊,如果不是手不能摸的烫,就不算小,当然先要排除接头部位的接触不良情况。

网友R:
引用 网友I:
电烤箱,电热器等是三相阻型负载,功率因数=1    22千瓦热得快电流约为33A    六平方线勉强可以,十平方线完全够啊,为什么还发热呢?线的质量问题?

楼主没有说是三相啊,如果是两相的22kW,恐怕不是这么点电流,接近60A了, 用10平方的线,有点点微热是正常的,不放心的话还要加粗,要不改用三相的,多走一根导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