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0R的PLC的问题

楼主(2011-12-09):
F1 DMV    H10000000   DT200
…………………………………………
…………………………………………
…………………………………………
F171 SPDH  DT200
这是一个私服控制系统,我想问一下H10000000这个控制码是依据什么来设置的,他的每一位都表示什么含义,请熟悉的朋友解说一下,最好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下,先谢过啦!!!!!

网友A:
二级管
弹簧机

网友B:
FP0R的PLC控制和其它PLC不一样,对高速处理方式不同,应该是更细化一些。所以要求每个动作都有一个独立的控制编码,上述的代码就是按这个2楼的这个表格来设定的了。
下图是一个手动实例。控制Z轴向下行的。(控制方式按2楼的表格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