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1-12-09):
请问接近开关出两根线可以和接触器串联接吗?开关是标称电压是90-250伏,来实现自动控制吗?

网友A:
要取决于负载电流大小,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B:
还是用中继过渡一下吧

网友C:
看接近的工作电流和接触器的线圈电流的大小,一般情况下,不仅仅是考虑电流是否能带起来,设计规范些的话一般加中继隔离的。

网友D:
还是加一个小继电器好

网友E:
同意上楼的说法

网友F:
正常工作时一般都是需要接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G:
最好是用中继过渡一下。

网友H:
一般都是需要接中间继电器的,用中继过渡一下

网友I:
可以我也这样用过直接接220

网友J:
按规范去做,应该加装继电器。

网友K:
既然开关都可以通220V的电,那剩下的问题就是考虑电流了。其实不管接近开关电流有没有那么大,最好都是加中继过度,主要是保护开关。
但是我个人比较同意小笨熊的观点,控制的用24V的,安全!

网友L:
接近开关可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但不安全最好用中继过度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中继过渡一下吧

网友N(2012-01-29):
还是规范一点好“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网友O:
同意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