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式三相四线表

楼主(2011-12-09):
请问请问三相四线表是电子式的接互感器分电流方向吗?

网友A:
你看看电表说明书上都有接线说明的。对照说明书上接是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分的

网友C:
互感器上面有电流方向啊

网友D:
分的  要不就反转了

网友E:
不能接反的吧          有说明书吧

网友F:
是有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