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1-12-09):
我要接个灯在二楼,控制开关我想接两个,楼上一个楼下一个,我想请教的是如何两个开关都能控制这个灯呢?想在一楼开就在一楼开想在二楼开就在二楼开?

网友A:
这个不是很麻烦吧,自己想一下!

网友B:
这个是最基本最简单的电路控制了,小生不会用CAD,瞎画的。

网友C:
这个是不叫单联双控,没搞错吧?

网友D:
这是灯的二地控制,应该不是单联双控。单联双控指的是开关的一个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灯的二地控制,应该不是单联双控。单联双控指的是开关的一个型号
这位亲,百了下,貌似真是单联双控的,您落实下。。。

网友E:
这就是普通的双联开关

网友F:
开关是用单联双控。

网友G:
是双联开关

网友H:
用单联双控的就可以,记得初中物理还做过实验,两个控制一个灯泡。

网友I:
呵呵,
1、双联开关貌似是一个开关上有两个按键~!
2、单联开关貌似是一个开关上只有一个按键,按键有三个端子,且一个是公共端~!
鉴定完毕~!谢谢~!

网友J:
三楼的哥们画得没错,这是最最简单的双联控制,可以时控也可声控,都方便

网友K:
哦,很简单的那种双联开关的接法。

网友L:
这种开关就叫单联双控开关:单联是指开关面板上有一个开关,双控是指本开关有两个控制点。

网友C:
哈哈,楼上几位哥们讲的有对的,这是初中物理的知识嘛,双控怎么能跑到双联上,faint。。。

网友M:
这就是初中学的双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