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我用一个变频器带一个三相电机空运转,频率调到工频50赫兹,用钳表量电流(变频器到马达的线)为1.12A,然后量总电源的电流却发现是0.2A,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挺奇怪的,顶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电源前后的波形不一样啦

网友C:
变频器上的电流显示是多少

网友D:
除了以上各位说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
变频前、后的电压不相等,输入端的电压高,输出端的电压低,如果忽略变频自身的损耗,根据能量守恒的原则,那么变频输入端的电压*电流=输出端的电压*电流,也就是说:
变频输入端的(高)电压*(低)电流=输出端的(低)电压*(高)电流

网友E:
您说的太玄乎了,建议您自己甄别下,多大电机,空载电流大约应该在那个数值大小上,再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F:
通过变频器以后,钳表就测量不出来的了,用测量时要用变频器内部的测量才是准确的,调出内部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G:
钳流表测变频器输出端电流,还不如直接在变频器面板上查看来的准些。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你的钳形表除了正弦波外适不适用;

网友I:
拿钳形表量变频后的电流是不准的。

网友J:
用模拟的表(电流表)可以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示值与真有效值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电机是400W的,额定电流是1.2A  我看了变频器的电流显示是0.7A,总电流还是0.2A左右,应该是之间功率转换的问题吧。

网友B:
等上班我去测测啊

网友K:
1无功补偿2电压不同

网友J:
12楼发言大拇指一个。说得好。其实此问题还是楼主自己去测试一下最好。把变频器的输入电量和输出电量都测一下,然后比较。能量守恒的原理在此处是怎么体现的?自己会得出结论的。当然,测电量最好是有功率分析仪。否则,功率因数不好得到的。

网友L:
变频器输入侧是标准的三相交流电,输出侧一般是脉宽调制输出方波信号,其电流是近似三相交流正弦波。

网友L:
输出侧的电压还受到压频比控制的影响,随输出频率大小和负载情况而变化,因此输出电压不是标准的三相交流380v的电压。

网友L:
在输出50HZ的情况下,变频器前后电流不一致主要是前后的功率因数不一样(负载为感性或容性),也就是说后端多余的电流就是无功电流(忽略变频器谐波电流),负载为纯电阻负载的话功率因数前后都为1 所以电流也基本一致(忽略变频器自身的损耗)。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M:
我做的一个项目中用互感器检测变频器前端的电流,用通讯方式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显示在人机界面上.这样就可发现,它们确实不同.

网友N:
你可以用变频器的监视功能监视输出电流的大小。再用表测一下,比较下看你的表适不适用。

网友O(2012-01-17):
这个问题容易回答:
1. 变频器是VVVF变换(Variable Voltage and Variable Frequency),即变频器输入输出端的电压不相同,所以电流必然不同。
2. 变频器输出波形为非标准正弦波,普通AC钳形表测量误差很大(最大40%),必须使用TRMS功能的钳形表才能准确。
建议参考百度百科,真有效值电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