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下,一个问急手题,这种进口的电容国产的能换吗.

楼主(2011-12-10):
国内代理商都一个星期了还找不到这电容,是意大利督凯提的.国内的能替代吗.那位能找到的,留个号...

网友A:
这个是大电池吗?看不懂
弹簧机

网友B:
耐压容量量一样就可以,但可以考虑耐压高一些

网友C:
国产的耐压及容量要适当放大点;

楼主:
国产的体积要大很多吧,那不 是 整套电容柜都得 换呀

网友D:
按着参数找应该可以吧 国产的吧容量搞大一点

网友E:
电容好像满足耐压和容量就可以互换吧

网友F:
国产的体积比较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台湾士林的好像有这个电容,直接代换即可

网友I:
完全可以

网友J:
没有相对应的

网友K:
国产电容就是垃圾 耐压都是虚标  这电容西门子有 上淘宝上找进口品牌的代换吧

网友L:
只要是容量相同,耐压高一些就可以的,体积也不大。去电子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都有。

网友M:
你都知道是意大利督凯提的了,还明知故问,在百度或者google里面,都能搜到督凯提办事处和各地的代理商,联系下就知道了。

网友N:
选稍大一点的
耐压够的
抗高压好的

网友O:
估计国产的没。电压等级比较高,1000V呢,40微法,用国产的估计得串并联解决了,体积大,但用没问题。还要6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