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0):
如题!急求解答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软件中的图库里面没有变频器符号如何画

网友B:
不知楼主在用的是什么软件,是CAD ELECTRICAL 吗?

楼主:
我用的是PC/SCHEMATIC...

网友C:
将使用的相关端子模块画出就可以吧,我看过的图纸多是如此,不同的板子可以分开画

网友D:
这款没具体用过,没有库的话,就要画类似于黑盒之类的框图了,另外分布接线端。

网友E:
可以根据端子号,标示好就行呀!只有能理解意思就行,何况有的变频器就有接线图,仿照画一个就行!

网友A:
在变频器说明书上的接线图,也就是个框框来的

网友F:
这个不用特意画啊,在线路图中就画一个框,里面都画有你在变频器上所用的端子就可以了,在电柜排版图,你就画变频器的大致正面俯视图就好了

网友G:
画个框框,把变频器上用到的端子号写出来,画上接线图就行了
在其他地方引用变频器时候也是画个框,写出变频器的编号,写出变频器的端子号就行了

网友H:
低价转让英威腾CHE2.0矢量变频器全套方案:
1)操作面板,提供操作面板原理图、PCB版图、原件清单、焊接图纸、作业指导书.2)CPU控制板,提供控制板原理图、PCB版图、原件清单、焊接图纸、作业指导书.3)电源驱动板,提供0.4~315KW驱动板原理图、PCB版图、原件清单、焊接图纸、作业指导书.4)整机资料,提供0.4KW~315KW整机配置清单、厂内参数、说明书及相关调试资料.5)程序资料,提供完整CPU控制板源程序资料,源程序资料包含注释,提供编译环境.联系电话15115399357

网友I(2012-02-28):
如果能画的比较形象一点 那当然是更好了 还有伺服 步进 不知各位高手是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