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0):
在配置变频器的时候,是不是变频器的等级要比电机大一个等级呢、

网友A:
我觉得最少同一等级!偏大点更好,太大就有电浪费了。

网友B:
同级别就可以了

网友C:
同级,大了费钱.

网友D:
可以适当的大一点,大多了就性价比不高了

网友E:
裕量不要太大了,一般按电流选,使用的实际电流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F:
一般都是配同级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配同级别的

网友H:
要看你负载的具体情况;
重载应考虑加大一级;

网友I:
未必的,本来负载就轻的话,电机选型偏大的话甚至可以考虑小个等级,经济因素考虑,容量小了,价钱也就下来了,如果负载重,基本满载的的话,参电机电流,可能变频器选型就要上一个等级了,考虑功率器件大小,散热等,变频器的工作范围,更安全,使用时间上也相对更有保障。

网友J:
应该稍大一些,可靠性和经济性要结合

网友K:
不同的负载不一样哦,小电机一般选同功率的,大一点的变频器要大一个等级!注意负载类型!

网友L:
理论上是要大一个级别。如果在正常负载小于额定功率的话,同级也是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M:
这要看负载,就是应用在哪方面上了,它应该参考机械特性.

网友N:
楼上几位老师讲的都有道理。。。
安负载情况选择, 当然有钱用大点的没有错。。。

网友O:
同意8、9楼的建议,如果不是很清楚负载的话,可以选择这个等级或稍大等级的变频器。

网友P:
3.7千瓦变频器用在4千瓦电机上又如何解释?

网友Q:
这个基本上是同级,看额定电流。

网友R:
一般配同级别的就可以了,但有些负载重的情况就要大一等级了。我工厂有一5.5KW电机配的5.5KW康沃变频器,变频经常显示(RE09\变频器过载)测电机电流瞬间加大,但并没超过额定电流,换了台7.5KW变频屏,正常了。而原来那换下的5.5变频在别的轻载设备上使用一直都正常。

网友S:
跟使用环境也得考虑下了

网友T:
还是要根据具体电流来选型!

网友U:
一般不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V:
引用 网友E:
裕量不要太大了,一般按电流选,使用的实际电流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即可。
赞同按电流选!有时负载比较大,就应该选功率大一个等级的,而有时负载比较小(原本属于大马拉小车),就应该选小一个等级的。
本人曾用45KW变频带75KW风机,也曾用22KW变频带30KW水泵,最长的运行时间已达10多年了,每天17小时,一切正常,如今仍在继续使用。

网友W:
跟负载有关,在设备选型的时候,一般来说,电机型号略大,所以采用变频器同级别就可以了,如果考虑钱的方面,甚至可以用较小的变频器来实现功能

网友X:
引用 网友K:
不同的负载不一样哦,小电机一般选同功率的,大一点的变频器要大一个等级!注意负载类型!
吴工说的对极了!

网友Y:
不用大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K:
不同的负载不一样哦,小电机一般选同功率的,大一点的变频器要大一个等级!注意负载类型!
吴工说的对极了!

我不姓“吴"

网友Z:
同级就可以了,我试过变频不马达小一个等级的,不过没有开全频

网友AA:
首先,要看负载类型,比如提升类负载,就要按照任工(KDRJL)所说的办。
其次,重复一下任工的观点: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最好大于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对于提升类负载,建议1.3倍左右最好。比如我们的250KW主卷电机,选的变频器就是315KW的西门子70.

网友X:
引用 网友Y:
不用大吧
没说你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裕量不要太大了,一般按电流选,使用的实际电流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AC:
可以根据你的用途来分的,比如风机、水泵的就可以用P型机(如5.5KWP=3.7KWG),G型机为通用型负载用的,基本上可以说在硬件配置上要比P型机大一个档次,Z型机比P型大一个档次为注塑机专用的。一般常见的就为这几种类型的,要根据负载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类型的变频器,如果变频器选的太大,可能会造成无法对电机进行过电流保护烧坏电机,如果选的太小的话会频繁的报过载或过流故障,所以选型时应根据当前的负载和电机的用途来考虑。

网友AD:
同级选购就可以了,

网友AE(2012-01-19):
看电流,负载类型;一般选型有对应负载的选型;

网友AF:
只是建议这样,选择功率项匹配的变频器也行
高一个级别,价格相差不少

网友E:
炒米饭了。其实变频器与电机的匹配。有两种选择。对于恒转矩负载的,按电流选择。电机电流小于或等于变频器电流即可。对于变转矩负载,电机电流等于或小于变频器允许的最大电流即可。此时变频器的标称功率甚至有可能小于电机额定电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在采购变频器的时候,厂家就要求增大一个等级。

网友E:
哦?那当然可以了。用户的需求就是标准。按照用户的需求去做这是对的。当然如果用户在专业方面不太懂的话,可以通过讲原理做些诱导。注意,诱导的结果是让用户更专业的选择。而不是忽悠用户多花钱,还有不要把自己的技术路线和专业理念强加给用户。他们如果不觉悟,应该给他们时间和机会呀。....

网友AG(2012-02-24):
根据负载情况,如果是一般负载(水泵、风机、物料),选用等于或大一级变频器即可,如果是重载(起重、冶金炼钢摇炉)需要电机容量不能超过变频器容量的80%。

网友AH:
我觉得电这东西大带小可以

网友AH:
但也得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

网友AI:
现在的变频器种类很多,有很多变频器都是针对行业的专用机型,一般情况下楼主可按照厂家匹配的就可以,无需配置大电机一个等级的变频器。如还有疑问,可联系我15950236521本人之前做变频器技术支持,维修过各种品牌变频器,对变频器应用这块还是比较了解的,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AJ:
我公司给客户配一般都是大一个等级,很多客户也会直接提出要大一等级。比如22KW电机就配30KW的变频器。

网友Y:
相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AK(2012-04-05):
电梯行业,都是大一个级别的,我们是生产电梯的。还有起重设备,只要是频繁起动的,要打一个档次的。

网友E:
我们使用变频器,从来都是由负载来定装置电流。只要满足100%运行即可。没必要选大。风机和泵类都是相应小一个级别的。因为是变转矩负载呀。西门子的变频器。

网友AL:
和电机的工况有关,适当考虑

网友AM:
同级不需加大。

网友AN:
要看你负载的具体情况;重载应考虑加大一级;一般同级别就够了。

网友AO(2013-11-06):
根据负载电机的电流来选择变频器

网友AP:
急聘变频器销售工程师
1.机电一体化、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有变频器,PLC,触摸屏销售经验者优先
2.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仪表谈吐稳重大方;
3.具有极强的自信心、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4.有电力行业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5.有渠道关系或潜在项目者优先。待遇优厚
工作地点:云.贵.川,重庆或全国各办事处    (深圳安邦信电子有限公司成都办事处)
联系电话:13923880344

网友AP:
看他的负载情况,最好就是看运行的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