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0):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从而实现可控调压?请高手讲解

网友A:
脉冲调制,或者DA,应可以吧.

网友B:
用一个光耦取出过零信号,再用单片机的计数器。过零信号到时,开始计数,计数到设定值,输出一个触发脉冲。要从几度导通,改变计数值就行了。

楼主:
那个大侠有实例图啊?

网友C:
以前做过,不过不成熟,干扰太厉害了。我用的是用采集过零脉冲后,根据设置的电压值延时相应比例的时间后,每相隔6667uS分别输出1mS的触发脉冲。

楼主:
楼上的有图吗?过零脉冲如何检测啊?

网友D(2012-02-27):
检测交流过零点,延时后触发可控硅

网友E: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