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

楼主(2011-12-10):
手里有FX 1S PLC一台,西门子触摸屏TP270B一台,请问师傅他们之间用什么数据线连接啊,市面上有没有这样的成品线卖呀。

网友A:
应该是遵循RS485协议的通信电缆

网友B:
这个要看西门子的屏连接说明书了

网友C:
可以咨询西门子客服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一般不给这个支持的(西门子只给西门子自己产品之间的支持,我已经咨询多次了
不会吧,有生意还不做

网友F:
西门子的东西,还是老老实实用它的东西吧,要不然烦死你,,,,

网友B:
起码会提供这个接线图吧,这种连接都应该是触摸屏厂家提供电缆或是接线图的

网友G:
rs485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H:
先在屏的编程软件里查看对应支持的PLC有没有三菱的;

网友I:
你的三菱PLC要加一个RS485的通讯接口模块,与SIEMENS屏进行通讯,可以找三菱经销商咨询,不一定非得指着技术支持,因为他们是代表SIEMENS公司的,不是以销售为目的的.

楼主:
屏里面有支持FX的,只是数据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J:
可以尝试咨询一下西门子客服啊。

网友K:
一般厂家不提供通讯线的话,就会提供详细的接线图和插头。用多芯的屏蔽电缆焊接就可以了

楼主:
搞定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