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1):
变频器用电阻器调速,想在加一个调速电位器 进行远距离控制调速,是与变频器的电位器串联还是并联能不能实现?请高手指教,谢

网友A:
变频器除本身具有用来调速的电位器,还设有外接电位器的模拟电压信号输入端子。

网友B:
电阻器?电位器,一般变频器可在记录模拟给定中选取作为给定通道,通常也可以对给定进行叠加啊,想到之前一个帖子,其实也可以远程用up,down的给定方式。

网友C:
调速电位器;

网友D:
查看手册或咨询厂家,应该有外接端子。

网友E:
是的,近距离用电压信号,远距离用电流信号。电位器调速给定,距离不要远,越近越好。否则有干扰信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F:
远距离还是用给定电压信号调速吧!

网友G:
变频器上都有可以外接模拟量电位器调节的端子

网友H:
原机用电位器调速,再加一个电位器如何连接?不好实现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原机用电位器调速,再加一个电位器如何连接?不好实现吧!

功能是可以实现,我认为得用继电器搭一下。两路一起并到调速端子上,靠继电器切两路调速

网友J:
如果要简单一点,选用两个阻值较大的电位器。
   转换开关可安装在经常操作的地方,要到另一地操作时,先将开关转到另一地,再进行操作。
   只是速度调整起来,不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