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周波机

楼主(2011-12-11):
请教。谁有高周波熔接机维修经验?资料?请各位同行帮帮忙,不吝赐教!

网友A:
在五金厂维修过超声波清洗机,频率为28KHZ,功放板用场效应管或大功率晶体管去驱动超声波振子。故障大多为功放管损坏(击穿),以及高频二极管损坏。

网友B:
我修了快十年了,常见的是过电流,无高频。原因相当多,具体要检查后分析才知道。

楼主:
多谢,不知哪位师付能否细说下原理?那个玻璃管是做何用?

网友C:
什么事高周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