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1-12-11):
有没有什么模块能使差分信号转化为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反之,怎样把集电极开路信号转化为差分信号?NPN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怎么变成PNP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PNP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怎么变成NPN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

网友A:
差分信号转化为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需要一个芯片;

网友B:
不知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转化为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需要一个芯片;

什么样的芯片?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成品,不过你为什么选产品是不直接选集电极输出的
我伺服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就是差分信号,都不能接入PLC中,所以想把信号转换下了

网友A:
就这个芯片;

网友D:
记得PLC是可以联的,查一下PLC资料再说

网友E:
电阻加光电耦合器应该是比较常见的方法。

网友F:
三菱伺服驱动器上就有转换的说明,可以通过高速光耦转换

网友D:
你看能不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