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1):
NPN输出与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网友A:
我感觉应该一样的,只是正负有区别而以

网友B:
般极性相反, NPN共阴, PNP共阳. NPN用下拉电阻,PNP用上拉.

楼主:
都没看清我问的是什么啊

网友C:
呵呵;
原因还在于你自己;

网友D:
我一开始就没看懂这个问题,所以都不敢回答...

网友E:
问话有问题,对晶体三极管的话,NPN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F:
NPN输出.集电极接一个上拉电阻与电源连接.NPN集电极开路输出.集电极这一个管脚单独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NPN输出.集电极接一个上拉电阻与电源连接.NPN集电极开路输出.集电极这一个管脚单独输出
感觉你说的在理

网友G:
大家的说法都很有道理,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般极性相反, NPN共阴, PNP共阳. NPN用下拉电阻,PNP用上拉.

"NPN用下拉电阻,PNP用上拉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般极性相反, NPN共阴, PNP共阳. NPN用下拉电阻,PNP用上拉.
你能给个图,大家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NPN输出.集电极接一个上拉电阻与电源连接.NPN集电极开路输出.集电极这一个管脚单独输出
呵呵NPN集电极不接上拉电阻怎么输出?直接接电源?

网友J:
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