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1):
各位高手:
大家都知道通过0以太网模块343-1连接CPU,只需要把343-1的IP设置的和笔记本的IP在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所以每次我每次下程序都把笔记本的IP改到343-1同一网段才能下载程序。
我想问问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不用设置笔记本IP就可以连接343-1呢?

网友A:
在Step7中编辑以太网节点 中设置CP模块的MAC地址。

网友B:
你也可以在TCP/IP属性高级里为笔记本的网卡设置第二个IP地址

楼主:
感谢c侠和yhm的帮助,又向你们学习了知识,谢谢!

网友C:
顺便问一下,在TCP/IP的高级选项中设置了第二个网段的地址就可以同时跨两个网段互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在TCP/IP的高级选项中设置了第二个网段的地址就可以同时跨两个网段互通了吗?
应该是可以的吧,等我试完了告诉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在TCP/IP的高级选项中设置了第二个网段的地址就可以同时跨两个网段互通了吗?
应该是可以的吧,等我试完了告诉你
那谢谢啦,如果这样的话就不需要两个网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