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1):
有电动机A.B.C.D.
电动机A运行时.电动机B运行.当电动机B开到位的时候.电动机C.D同时打开!
关闭时电动机C.D同时关闭.接着电动机B关.电动机B关到位后.电动机A在电动机B关到位时运行x(要求能设置)秒后停止!!!
要求能设置电动机C.D.的时间!!
也就是比如要开电动机C.D6分钟.能设置!
不知道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不!!我知道我表达的不好~~

网友A:
你所谓的开到位,关到位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电机上装的行程开关!!!!

网友B:
能不能把你的要求画个时序图呀,那样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你的要求画个时序图呀,那样就好理解了!
我不会!!是我帮朋友问的..他在山里搞石矿!!没电脑.我只能用大白话说了!!就是A先运行.然后B运行再CD运行!停的时候就是CD先停.A最后停!!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表达

网友C:
你说的电机是不是推杆电机?是三相还是单相?按你说的电机上有限位行程开关,这个电机应该是单相的。不管是哪一种吧,有多个方法可实现:用PLC加接触器、 行程开关、按钮等,再加编程可能比较好实现,时间设定用PLC的内部计时器也很方便。从你的问题的题目来分析,应当是如上方案,不知说的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电机是不是推杆电机?是三相还是单相?按你说的电机上有限位行程开关,这个电机应该是单相的。不管是哪一种吧,有多个方法可实现:用PLC加接触器、行程开关、按钮等,再加编程可能比较好实现,时间设定用PLC的内部计时器也很方便。从你的问题的题目来分析,应当是如上方案,不知说的对否?
嗯   对呢!!! 就是想问应该怎么用PLC编这个程序!!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你的关闭是到限位自动关?还是手动关?

网友D:
像你这个用步进梯形图比较好编一点.

网友E:
这个程序非常普通的啊 不知楼主说的要求可以设置是要求在哪里设置呢?普通的时间继电器还是...?

网友F:
时间的设置,采用什么方式?简单一点,楼上提到的普通时间继电器也可以。
   还有,采用哪个品牌的PLC?

网友G:
用普通时间继电器加个国产PLC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主,你的CD电机关了同时B电机也要关吗?还是CD关了后有一定条件B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间的设置,采用什么方式?简单一点,楼上提到的普通时间继电器也可以。
还有,采用哪个品牌的PLC?

用的是信捷的PLC

网友I:
需要限位开关来检测到位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CD电机关了同时B电机也要关吗?还是CD关了后有一定条件B关
要求CD关了X秒后B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CD电机关了同时B电机也要关吗?还是CD关了后有一定条件B关
要求CD关了X秒后B关
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簀主,你的CD电机关了同时B电机也要关吗?还是CD关了后有一定条件B关
嬀/quote]要求CD关了X秒后B关
这样的吗?
不知道!!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这个笨蛋说的什么意思没有.就是现在有一个厂里面的电器全部装好.线也接好了!就是需要修改PLC的部分程序!!我想把PLC的完整方案給你看看.在帮看看好么.我说的设置时间.是指在组态软件中的设置!!!对不起..我真的一无所知

网友J:
你要编的是什么牌子的PLC 需要联系我QQ14411054

网友K:
应该是时间继电器  那种环境用屏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