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1):
延边三角形的电机有九个触头,一般启动先位延边启动然后正常后接到三角形运转来完成降压启动。但是调速用什么办法。是在主线路上串电阻箱吗?

网友A:
普通三相电机调速不外乎2种方案,1改变输入频率,2改变滑差率。
延边三角形的电机只是在启动时降低其工作绕组的电压,想改变转速,只能在上面2个方案里选一个

网友B:
降压启动和调速是两回事,现在如果想调速加个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C:
如果想调速的话,还是买个变频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