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1):
新手入门,威伦MT506的问题 英文如何转换为中文啊,
英语不太好,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我记得是先录入中英文,可以通过某个点切换,具体的操作忘记了,因为现在很久不用它的屏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奇了怪了,你们怎么都遇到了英方版本的?是不是学历太高了,只能用英文的,而我学历低就能遇到中文的版本了?所以你们的问题也就没有遇到过了,真没有办法来解释这回事。
一般安装软件都有语言选择,你们在装的时候选中文不就行了嘛!为什么要点英文版本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了怪了,你们怎么都遇到了英方版本的?是不是学历太高了,只能用英文的,而我学历低就能遇到中文的版本了?所以你们的问题也就没有遇到过了,真没有办法来解释这回事。
一般安装软件都有语言选择,你们在装的时候选中文不就行了嘛!为什么要点英文版本呢?
是呀我也没碰到过,在威纶的官网下载时就下载简体中文版行了

网友D:
直接安装中文简体的就行了;

网友E:
英文水平可以的话 安装英文版本的
水平一般的中文软件很多的  呵呵

楼主:
因原来都是英文的,只会输几个用的着参数,现在想进入程序改动一下,重新装太麻烦了!也谢谢各位

网友F:
改不了,面板里的程序是编译后下装的,使用上载工具上载后程序不能反编译,不能编辑,所以改不了中文。
对于从触摸屏中上传的文件,其格式均为“*.eob”文件。如果需要打开就要使用EB500的反编译功能,将其反编译成“*.epj”工程文件。
其操作方法与压缩/解压缩类似,具体如下:
一、       关闭EB500当前画面;
二、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反编译”,然后选择需要反编译的“*.eob”文件就可以了。
   反编译后的文件格式为“*.epj”文件,可以用EB500直接打开。
然后把想改的英文改成中文。

网友G:
你可以再另外一台电脑里装中文版的,把程序拷过去,到时候两台电脑对照着就好了

网友H:
是呀我也没碰到过,在威纶的官网下载时就下载简体中文版行了

网友I(2012-02-03):
多重语言案例
可以到官网下载案例程序,第13个,多重语言与项目选单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