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理解程序

楼主(2011-12-11):
DEC表示减,那DEC0 表示什么。K3是D130的常数还是M230的。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DECO为译码指令,就把D130里面的数值转换成二进制.用来控制山M230的状态.K3表示取后3位.

网友B:
楼上说的好像不是很准确啊 DECO的确是译码指令 K3是2的3次方 意思是M230到M237的8个辅助继电器又D130的数值决定 就是说D130的数据是0至7时对应的 M230至M237接通 例如现在D130为4 那么M234线圈动作 不知能否帮到楼主

网友C:
查了一下手册,译码指令DECO是把源地址的低n位(顶楼的指令为K3),解码至目标地址;
图示中低n位的值为4,解码后对应从M230起的第4位为1,应当是M234接通。

网友D:
楼主的图有点奇怪,一般的步号是从0开始往下增加,而楼主的图恰好相反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图号不对是我截图没截完整,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