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某厂一有轨伸缩式电动门,出现一开就漏电跳闸的现象;
   经检查,有一小老鼠躺在 到电机的接线端子附近、或者是电容器引出端附近(具体未问清楚),挑开,试车不跳闸了。

——————————
20111228,qlin注
对本主题的说明,参见11楼和17楼:
本话题,一是提供一个检修实例供参考,二是说明电气系统中、必须注意防小动物。

网友A:
曾经有台很少开的备用设备,使用时好多信号没有,最后发现有块板子的排线被老鼠咬了,可恶!

网友B:
倒霉的老鼠

网友C:
都是老鼠惹的祸。

网友D:
老鼠咬线可是常事啊,买点耗子药吧

网友E:
老鼠比较喜欢咬电线。

网友F:
老鼠喜欢磨牙

网友G:
老鼠要磨 牙的,在它常出没的地方放点耗子药吧

网友H:
可怜的属鼠啊

楼主:
   本话题,一是提供一个检修实例供参考,二是说明电气系统中、必须注意防小动物。

网友I:
工厂维护需要注意小动物。有时候蟑螂也挺讨厌,短路弄的开关管都炸裂了。

网友J:
耗子药,还是你的电器密封不严!

网友K:
车间也要防鼠啊!

网友L:
万能的老鼠

楼主:
回12楼:应当是不动了的。
回14楼:那个电器不是我的;
帖子主要是提供一个检修实例:漏电跳闸,除了绝缘不良以外,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

网友M:
以前的公司发生过老鼠在1200A的刀开关上烧糊的事,万能断路器和变压器的保险都没有跳

网友N:
放两只电子猫

网友O:
楼主意思是开阔思路。

网友P(2012-01-18):
用电设备要防止小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