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压,虚电压

楼主(2011-12-12):
怎样区分感应电压,虚电压和漏电压!

网友A: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B:
应该很难区分

网友C:
认真想起来,倒真的说不清楚;笼统而言,是凭经验和现场情况判断。
通常认为,虚电压的能量很低;导线之间的感应电压,应当也算是虚电压吧。

   比如,虚电压通过一个大的“电阻”(阻值大)接地,电压会消失,或减到很小;而漏电压,可能能够点亮小功率的、对应电压等级的白炽灯泡。

网友D:
感应电压: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非正常带电体存在的一种电压,其存在的方式有:1、潮湿或者绝缘变差的导线外皮;2、本身已经停电,但是邻近存在带电线路的导线;3、带电体附近的金属物等。一般感应电电压较高,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与之相邻带电体的等电压,其特点是,能量小,一旦将带电部分接地就会消失。
虚电:个人觉得应该跟感应电差不多,电工学里面没有虚电这个名词,估计是民间说的感应电。也可能出现在隔离变压器,当其二次侧不接地的时候,不存在高低电位,不管用仪表还是电笔测试任何一端,对地都有电压,但能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漏电电压:一般是导电体由于绝缘损坏,导致不该带电的地方带电,例如:老化的导线,带电体的绝缘物等。其特点有两个:1、能量=漏电电压除以漏电位置电阻+接触物电阻;2、能量=漏电电压除以接触物电阻。第一种是指绝缘物没有完全击穿,但在击穿处由于绝缘电阻严重减小导致带电,此类型一般不会直接导致短路发生;第二种是指带电体直接接触金属物,此时,电压最高,能量最大,绝缘物外壳接地的话,可以导致接地短路。
以上电压都很多容易判断出来,最常用的是使用假负载法,也就是使用一个220V的白瓷灯来测试,感应电、虚电的话灯泡不会亮;漏电电压的话,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微亮,勉强可见;一种是亮度不足;一种是有足够的亮度。

网友C:
楼上说的很详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谢谢!

网友E:
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微亮,勉强可见;一种是亮度不足;一种是有足够的亮度--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