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紫金桥软件的客户在使用紫金桥软件和上润的WP流量积算控制仪进行通讯时遇到了问题,通讯显示正常可是去上来的数据对不上,这篇文章我们不光是帮客户找到正确的答案,而且通过这个实例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客户选用了上润的WP流量积算控制仪,他们要获取这块仪表的参数,一个是流量、另一个是累积流量。使用上润公司提供的通讯测试软件可以把这两个数据读过来,如图1所示。

图1 上润通讯截图

使用紫金桥软件与WP流量积算控制仪通讯时,通讯是正常的。但读过来的数据是不对的。他们在紫金桥仪表驱动里的设置是按照上润通讯软件所标示的地址,如去读流量这个值,地址是000E、参数长度是4、如图2所示。从紫金桥软件上看到通讯是正常的,但取上来的数据和仪表上的显示值对应不上。

图2 紫金桥参数配置

首先把上润通讯软件的报文和紫金桥软件的通讯报文进行对比,如图3和图4所示。我们看到这两个软件发送的命令相同,而且返回的数据也相同。而且在返回的数据报文中发现0AC203FB这4个字节就是我们想要的流量数据(可参考图1流量返回值),而且0AC203FB在整个返回值的第10位,如果地址从0开始,那么流量的实际地址就是9,而不是他们软件上填写的地址E。

图3上润通讯截图

图4紫金桥通讯截图

下面在紫金桥软件上测试并找到的流量这个参数的实际地址,在紫金桥软件里把9这个地址填好后,如图5所示。结果采集上来的数据是正确的,正好与仪表的显示数据一致。我们用同样方法可以读到累积流量的真实数据。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上润通讯软件所显示的地址都比真实地址大5,其他参数只要减去5即可得到上润仪表的实际地址了。

图5紫金桥通讯截图

网友A(2013-07-30):
还是不全面啊 什么仪表 用什么驱动没写啊

楼主(2013-09-06):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咨询的问题可以登陆:www.realinfo.com.cn与我们的技术客服沟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