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岗位人员说高位辅料3号仓的振给机不好使了,第一个感觉就是WINCC画面的按钮粘连了,就和班长打点试验,高速和低速度按键的点PLC程序没回来,可是停止按键的点回来了,不是网络通信的问题。
以前画面不好用了,我就重启下WINCC画面,还是不行,高低速按键不好用,于是就重启电脑,再进WINCC画面还是如此(我的头晕了),再看程序吧,看下PLC程序的条件满足不,和别的振给机程序对比下,有一个接口的数值不一样,别的都是3,有问题振给机的是1,还没有符号表,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再往下看下程序段,发现变频的外控没来,我马上跑到变频柜前,一看全明白了,内/外控转换开头不知什么时候打到内控了,打到内控后,和班长打点一切正常。
真是快晕了,事后我跟班长说,我差点把CP板子给重启了,要是这样不一定还出什么事呢,最后分析下,可能是两个变频柜门太近了,可能是开门时把这个转换开头给碰着了。
这回知道了,变频打到内控后,在画面上操作是真不好使啊。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替楼主高兴,同时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但是我想问一句,他们在设计wincc画面的时候难道没有内控外控显示吗???

网友B:
虚惊一场啊,我们印刷品检测工序,有次镜头脏了(清洁时很不方便),碰巧操作工用废品试机,忙了四小时,没找到问题,最后总工亲自替操作清洁后,上正品一切正常。

网友C:
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一般在硬件上出问题

网友D:
一是开柜门怎么能碰上开关?
分析问题要冷静
设备资料要熟悉

网友E:
一般柜门上的急停按钮都加个护罩,防止勿撞,转换开关还好点

网友F:
对于是重要的柜门或者现场开关,要做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一般在硬件上出问题

网友H:
哈哈 发现好多人对于在用设备不先考虑外边因素,而怀疑程序,尤其是PLC程序。最后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解决问题。

楼主:
这个设计时就没有

网友I:
有的时候必须仔细贴近设计者的思路,不能依据自己的想法修理;这是常人易犯的通病

网友J:
学习了。
有类似经历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对于是重要的柜门或者现场开关,要做保护。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哈哈 发现好多人对于在用设备不先考虑外边因素,而怀疑程序,尤其是PLC程序。最后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解决问题。

网友M:
程序要是有问题一般都是PLC电池没电导致数据没保存,机器动不了的,程序动作一般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