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各位大哥,请问用profibus-dp网络时,s7-200与ET200做从站各自有什么优缺点?谢谢解答!

网友A:
如果从站没有很多信号处理和数据运算的话,ET200要S7 200好一些。
具体得看从站的技术要求了。
个人观点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如果没有信号信号处理方面的要求,在数据采集的实时性上,et200是不是比s7-200要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如果没有信号信号处理方面的要求,在数据采集的实时性上,et200是不是比s7-200要好些?
我个人认为,在数据采集方面,et200和200 PLC 都应该是遵循300CPU的扫描周期进行扫描,两者不同的可能是200有自己的cPU, 可以按照200自己的扫描周期对数据进行采集后,300CPU再按照自己的扫描周期对其进行读取。

而300的CPU可以直接按照300自己的扫描周期对 ET200 的数据进行采集。

具体的区别也很难分清吧,300和200的扫描周期差也就是差几毫秒的事情,如果仅仅是看模拟量的话,不会对数据采集产生什么影响。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不足之处请指正

网友B:
et200比200投资多

网友C:
如果从站没有很多信号处理和数据运算的话,ET200要S7 200好一些。
具体得看从站的技术要求了。

网友D:
ET200是分布式IO,200PLC可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