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原作者西门子Lemon
如果客户告诉我们他/她的触摸屏通信不正常,现象奇怪,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跟他/她分析说可能是干扰的原因。对于这样的解释客户能立即接受的并不多。
其实在工业环境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电气干扰,电气设备正常工作的前提是不被这些干扰影响。而这需要工厂具备良好的接地体,使用的设备具有正确的接地及屏蔽处理。但理论是理论,现实终归是现实。国内一些工厂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某些安装设备的施工人员也并不在意什么屏蔽及接地。因此,萌生了很多因干扰引发的奇怪现象。
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干扰实例。
客户有4个MP277,使用相同的组态程序,都与1台S7-300 PLC通信。
故障现象是:任何一个MP277单独与  S7-300 PLC通信都没有问题。但若将 4 个MP277同时连上,那么只有1 个MP277能与PLC建立通信。
分析过程:单独通信都没有问题,那说明MP277的组态程序及PLC都是正常的。怀疑是不是MP277的站号冲突。经查,地址不冲突。是不是PLC的连接资源数限制问题?经查,连接数分配的够大。那MP277附近有没有变频器等强干扰设备?没有。接地和屏蔽都做了吗?回答是都做了,而且使用的也是西门子电缆和总线连接器。到此,没什么可以分析的了。
奇怪的故障现象,再次让我们联想到干扰。让客户详细检查现场接地体及设备接地及屏蔽的连接方法。结果是各个MP277之间有段距离,而各自使用的接地体之间存在较大的电位差,相当于没有共地。于是,屏蔽层中就存在电流,就对通信产生了干扰。
所以,如果您在现场中也碰到了奇怪的故障,不妨先检查一下干扰的问题。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结果是各个MP277之间有段距离,而各自使用的接地体之间存在较大的电位差,相当于没有共地。于是,屏蔽层中就存在电流,就对通信产生了干扰。

请问一下距离有多远,最后是怎样处理的,谢谢

网友B:
实际中确实不能忽视干扰问题,特别对于变频器较多的控制柜。

网友C:
其实,接地一般都忽略到了!

网友D:
干扰是电子设备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在设计和施工阶段应当重视接地和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