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如题。

网友A:
输出电流你用什么测出来的?

网友B:
用啥高档表测量的电流呀?

网友C:
不可能测量不准确,从能量守恒也说不过去

网友D:
输入电流*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压    如果输入电压比较高,输出电压比较低,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和测量方法有关?

楼主:
原来有一台45KW的电机,开始在变频器输入侧接入一只200/5A的互感器和一块44L1-A 200A的交流电流表,可是当电机运行时,电流表指针几乎就不动。为了弄个究竟,用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输入侧电流,几乎没有,变频器的输出侧却是40A左右。

网友E:
好好研究研究,基本上是没太大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有一台45KW的电机,开始在变频器输入侧接入一只200/5A的互感器和一块44L1-A 200A的交流电流表,可是当电机运行时,电流表指针几乎就不动。为了弄个究竟,用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输入侧电流,几乎没有,变频器的输出侧却是40A左右。
不可能差这么大吧

楼主:
40A左右的电流是对的,虽然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A:
测量时你电机运行在多少HZ ?

网友A:
让电机运行在50HZ额定频率下你再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时你电机运行在多少HZ ?
电机运行在40HZ上。

网友A:
要比较就需要在额定频率下比较;

楼主:
索性将交流表安装在变频器输出侧,指示的电流与钳形表实测的电流一致。

楼主:
出现这样的问题谁能给解释下呢?在变频回路中电流表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G:
我用变频器时,输入电流用互感器测量,输出电流读取变频器自身的测量值,输出电流值与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和电压都有关.

网友H:
在测量电流时输出电压是多少?普通的数字仪表最高也就工作在2000Hz,高频逆变出来的谐次波是很大的......我们这里的高频逆变焊机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压和标称的数值相去甚远........(总比标称值大得多)......

楼主:
这要源于变频器的效率与功率因数都比变频器所带的三相感应电机高,这就使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低。
十分感谢网友dlr的回复: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小?(回复网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08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