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11-12-12):
使用ET200S 151-8 PN/DP CPU,将硬件版本下错。目前PLC所有灯闪烁,通过以太网和DP口都无法找到PLC。求高手指点,除了更换MMC卡外,有其他方法将已经下载的硬件清除么?

网友A:
用 MPI 适配器对CPU进行程序和硬件的清除不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