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有一台M7132型平面磨床的电磁转向阀15天烧了三个,懵了。

网友A:
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B:
把线路、电压检查一下。

网友C:
是不是电磁阀一直給着电呢,机械运动到位时应该将电磁阀输出复位。

网友D:
是不是液压油脏了造成阀芯卡死了造成的。

网友E:
油的质量问题,油的粘度太高,卡住了阀芯。当电磁铁在没有完全闭合的状态下,线圈电流也最大化。所以才时间的电流最大化,肯定会烧的了。

网友F:
都有道理!

楼主:
看了看电磁阀的型号,MFB1-5.5YC湿式阀用电磁铁 ,规格为220VAC/4mm/55N。

网友G:
电磁阀吸合不完全就会增大它的负担,要确定电压是否正常,且阀芯的质量如何.
一般当阀芯要损坏的时候其表面的温度都会很高的.

网友H:
首先查找原因,再更换产品。。。

网友I:
进口设备?
有时候晕
前期一个意大利磨机上电磁阀(气动)密封垫坏了,按图选就是不行,气动专家也没搞定,后到意大利定制(停产产品)才恢复工作。一个化了2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磁阀吸合不完全就会增大它的负担,要确定电压是否正常,且阀芯的质量如何.
一般当阀芯要损坏的时候其表面的温度都会很高的.

分析得有道理,正在检查着呢。

网友J:
看看电压、衔铁等

网友K:
1.检查电压.注意市电高峰.低谷负载电压值
2.检查控制流体洁净度
3.国标产品不怎样.非标产品更流行.换进口电磁阀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要么是该品牌电磁阀的确太差,要么是控制系统异常

网友N:
六楼说得对

网友O:
1.应该是电磁阀控制的油脏了,或是太稠了,降低油的粘度。
2.更换一下电磁阀牌子,用质量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