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保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12-12):
高压进线  600比5   二次值速度  10A 0秒   过流 5A  0.5秒     下面的  1600KM  2000KM  变压器  该怎么设置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看到这个变压器的单位,是不是高手都不敢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变压器的单位,是不是高手都不敢回答了~~
 o 不好意识 下手狠了  应该是 Kva    呵呵  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