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电机外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12-12):
关于台达ASDA-AB的外接电阻,在连接ASDA-AB的-sing 和-plus时,需要串联一个1K的线电阻,请问这个电阻是如何计算的?如果换做是5v供电,还需要进行串联吗?

网友A:
一般驱动器 输入信号多是5V。
用24V供电多需要限流,以免损坏内部光耦

网友B:
需要串联一个1K的线电阻,请问这个电阻是如何计算的?
像这种场合的电阻一般都不要算,会标在上面的

网友C:
5V不需要串电阻;

楼主:
嗯。图上的1k电阻是厂家资料上提供的,我也不晓得怎么计算。这估计涉及到电力电子的一些东西,可问题是我们没有5v的电源。要是换一个电源,怎么计算呢?

网友B:
可问题是我们没有5v的电源。要是换一个电源,怎么计算呢?
没有5V,有24V就像图中一样加个电阻
有5V就不要这个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