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v是什么线

楼主(2011-12-12):
RVV全称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线,又称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俗称软护套线,是护套线的一种。
R:代表软线\软结构的意思
V:聚氯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RVV电线概述
按GB 5023.5-1997的规定,RVV是指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或普通聚氯乙烯护套软线,额定电压等级分别为300/300和300/500,额定电压250V/450V
RVV电线电缆是两芯以上的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线(两条或上的rv线外加一层护套)。RVV电线是弱电系统最常用的线缆,其芯线根数不定,两根或以上,外面有PVC护套,芯数从2芯到24芯之间按国标分色,两芯以上绞合成缆,外层绞合方向为右向芯线之间的排列没有特别要求。
作用
【1】保护电缆内护层不受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
【2】增强线缆机械强度。
型号说明
比如:RVV2*1.5 2就是2根线芯,1.5表示一根线芯的截面积(单位是平方毫米)
主要用途
应用于电器、仪表和电子设备及自动代装置用电源线、控制线及信号传输线,具体可用于防盗报警系统、楼宇对讲系统、仪器、仪表、监视监控的控制安装等。
文章来源:http://www.duoqi.net.cn/jishu/jishushow_1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