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东元驱动器ER16报警,是什么故障啊?有什么解决方法啊?

网友A:
查查手册再说

网友B:
你的驱动器是TSTA 、TSTE还是ESDA啊?看报警号应该是ESDA系列的,警报说明:1.电流感应器回授错误;2.电流感应器回授的电流值异常。 驱动器维修排除对策:1.检查马达端界限(U、V、W)及编码器接线是否正常;2.驱动器内部受杂讯干扰造成,请依照电源标准接线圈接续外部电源。重置警报即可清除。驱动器维修|电源模块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等工控设备维修--北京慧博时代,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联系我,谢谢!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电路板的,各位如果有什么设备出问题可以联系我
 联系人:李工    电话:010 - 8 8 4 5 9 3  51/52
   http://www.huibog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