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三垦SPF-75K的CPU板坏了,手头有SHF-22K的CPU板,看外观一样,原来修三菱F740的机器时,经常修改不同功率的机器的CPU主板的参数代换,不知三垦的 这种是否可以修改参数代替?我没有这方面的经历,请有三垦维修经验的 同行指点。

网友A:
三垦没接触过
三菱F740修改不同功率的机器的CPU主板的参数代换
能否相告是如何代换的
是否修改容量码,要如何进入主板修改

楼主:
PR9 修改保护电流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9??修改保护电流设置.
电流设置有必要改吗
同一种变频不同的功率主板,电流取样电压都一样吧,只不过电机容量、额定电流不一样,结果显示电流也就相应变大或变小
应该修改容量码,让变频主板与变频额定功率相对应
这才是好方法
探讨一下

网友A:
比如1.5kw输出电流4.2A
       3.7kw输出电流8.5A
用1.5kw主板换3.7KW的话显示电流4.2A相对8.5A
能进入主板改容量码为3.7KW是最佳办法,还有就是更换相同主板数据储存器
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网友B(2012-11-28):
引用 网友A:
比如1.5kw输出电流4.2A
       3.7kw输出电流8.5A
用1.5kw主板换3.7KW的话显示电流4.2A相对8.5A
能进入主板改容量码为3.7KW是最佳办法,还有就是更换相同主板数据储存器
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这个是改什么牌子什么机型的?三菱变频器F740是这样改的?PR9   就能改?第一次听说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