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电脑换了主机后wincc画面中趋势图和报警记录不更新 只显示换电脑前的

楼主: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确认你的报警记录与变量记录系统已经运行。
2、确认你的报警记录与变量记录中组态没有问题。
3、如果你的Wincc版本低于V6的,那么受限于Sysbase的限制,你的变量记录的数据总量大于3G将停止记录。

楼主:
我的版本是V6.0 报警记录与变量记录系统已经运行

网友B:
用项目复制器从旧主机中重新做一份,然后倒入到新机器中试试。

网友C:
没有联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