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转

楼主(2011-12-12):
如图中显示,一个是正常运转的一个是停止的,在设备运转时伺服电机有停止现象发生。一会又正常运转了,转速也有变化,PLC启动信号有,停了一会又转了!懂的老师指点下哪里的故障,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看脉冲正不正常,伺服ON是否正常,再看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看看电机线与编码器的接线是否正确,是否有松动,看PLC给伺服发的脉冲是否正常,看看伺服的各个参数设置正确不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不对了,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这台设备以前是好的,没有动过设置参数,连接线也没动过,怀疑是PLC这里出现问题了,不知怎么检查PLC发出的脉冲正常不正常呀,前级信号又指的是那些呀?请各位师傅详细点,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