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如题,6SE70变频器报故障F002,交流电压应该没问题,因为变压器当时就供一条线,不会出现压降。通过调电源柜里的整流装置应该可以解决,那位大侠会调啊?拜托赐教

网友A:
整流装置一般是出厂设置好的,不能调的,你应该看看直流母线电压的监控参数r006是不是低于DC500V了?如果是,就是母线电压低;如果不是,那这个故障是误报的。需要送修了。直流母线检测的传感器有问题了。或者说整流单元有问题了?是不是保险(快熔)憋了?缺相整流了?等等

网友B:
如果不是快熔断了就是串到直流母线的30个33K的电阻的其中一个开路了!

楼主:
今天我又观察一下,发现整流装置的冷却风扇坏了,整流装置有点热,我临时接了一个风机,晚上再看看,r006 电压在505左右,应该不是母线电压低。嗯谢谢楼上俩位,我明天再按你们去查!

网友C:
到底是什么故障啊,楼主要继续啊

楼主:
解决啦,原因是装置的冷却风扇坏了、过热,里面的热传感器动作了导致整流装置故障,所以变频器全部报故障F002,不好意思前几天网络差没上来,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把问题提出后,展开问题的交流和讨论,最后再把解决的结果共享。这才是最好的交流。对大家都有帮助和参考。大拇指赞!

网友D(2013-01-22):
楼主应该说清楚,应该是整流柜风扇坏了,整流柜过热跳闸后出现母线电压瞬间低至极限值而出现变频柜F002欠电压,这个故障应该从整流柜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是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E:
先顶一下,省了好多钱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