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3):
我看比较小的程序,在符号表(Symble)里,会对绝对地址直接定义,例如 symble |  address |  discription
                                                                                                    key 1 |   I0.1     |   button 1
                                                                                                    key 2 |   I0.2     |   button 2
                                                                                                    red    |    Q0.1   |   light
      以及对一些 FB .FC 块,MW.MD 和背景DB,共享DB的定义,让 IO点和块的调用有效。
   但大的程序,其符号表(Symble)里,只有FB,FC,VAT,共享DB的定义,没有I0.1 或PIW1121之类数字模拟量绝对地址的定义
我想问,其中的IO绝对地址,在程序中如何识别的。
   (我只看到,有几个FC名字是 XXX DI_MAP.  XXXAI_MAP. 其中有将IO点绝对地址赋值给共享DB块,例如给DB400)

网友A:
符号表的作用是将外部IO与程序进行隔离,这样,当你外部模块IO地址改变时,你无需修改程序,只需修改符号表对应地址即可。

也就是说,即使不编辑符号表,仍然不会影响你的程序运行。

在程序中,可以使用绝对地址进行编程。

如: A I0.0   此时在符号表中根本无需定义,但是这样的编程方式在后续的模块更改时,你就不得不去更改程序。

所以使用符号表只是为了今后模块地址改动的情况,而非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