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3):
PLC的一个输出Y0  2S内 脉动8次,程序里面要怎么来编写呢?用什么来触发计数,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2秒内脉动8次,每一次的周期为250MS,那么闪光回路的定时器时间为125MS,那么确保2秒内脉动8次,一个闪光回路而已。

网友B:
永宏没有1ms的时基,实现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不过可以用140指令去做
频率是4HZ
规划任意一轴输出点为PLS就可以
然后用2S定时控制
可以试试看。

网友C:
定时器+计数器;

网友D:
如果要求均匀8次----麻烦

楼主:
2s内脉动8次
闪光电路?这程序要怎么编呢,小弟不是很理解

楼主:
Y0在2s内脉动8次
定时器可以用,计时器的话,通过哪个信号触发计数脉冲呢?谢谢

网友E: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AN     T96
AN     C0
TON    T32, 125
Network 2
LD     T32
TON    T96, 125
=      M0.0
Network 3
LD     M0.0
LD     SM0.1
CTU    C0, 8

如果只有100ms/10ms  的定时器改怎么做呢?

网友F:
可以考虑用PWM指令,脉冲输出指令,以及高速定时器中断等方式实现。

网友G(2012-01-24):
谁发个程序来看看

网友H:
用FUN140脉冲指令试试吧,永宏没有1ms时基的时间继电器时间,用时间继电器来写有点困难

网友I:
可以用FUN82 PWM指令实现

网友J:
用定时中断吧,比较准确

网友K(2012-12-25):
用定时可以做啊 很简单

网友L:
三菱及西门子的有脉冲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