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水器

楼主(2011-12-13):
求教各位大虾:
我想买个热水器,用煤气或电哪种节省方便一些?什么牌子又便宜又好用?价格最好在600以下。有用过的推荐下呀。

他们不是说热水器用个八年十年的吗?我用个三年左右就好了。要求不高的。
我相中有点那种说什么厨房用的电热水器。迷你又漂亮。温度也够。

网友A:
这个价格。。。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难。。。

可是我在网上查别人买的估计也就四五百都可以买的到呢。我先说下,我只有一二个人用,不是一大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绝对不推荐煤气,一不小心就挂了
买电热水器(前端一定要加装漏电保护器,否则一样挂

媒气的怎么来说,大家都有在用,只要你洗手间够通风或加装排风扇应该是没问题的啦。咱们现在不大有很多都在用媒气做饭炒菜的嘛。
电呢主要是方便,但是说实话我蛮怕电的。。感觉不安全。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难。。。

可是我在网上查别人买的估计也就四五百都可以买的到呢。我先说下,我只有一二个人用,不是一大家子。

也就是质量的问题,就看你是想一年换两个,还是两年换一个的问题(反正就那意思),要就是淘汰频率的问题还好说,就怕漏气,漏电。安全重要!

网友C:
这个不太好找吧

网友D:
我推荐你买一种即热式厨卫水龙头,买质量好一点的,价钱250-300元左右,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即热式的功率太大了,个人觉得还是煤气的好

网友F:
多花点钱,安全第一!

网友G:
去电器城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热式的功率太大了,个人觉得还是煤气的好

我也喜欢媒气的。觉得电我很怕他漏电或咋地咋地。。有推荐的品牌或型号吗?

网友H:
千万不要被舆论了,煤气的比较便宜,电的成本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