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3):
具体问题是一个铁磁传感器,在感应到带磁性的东西的时候,传感器指示灯亮,会有信号输出给plc。可是有的时候,感应端没有物体,传感器指示灯微亮,plc输入端有信号闪烁,不是很强。当带磁性物体经过时反应正常,不影响使用这是一个怎么情况?求解

网友A: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个人认为这是磁力传感器的灵敏度调得太高了,或者屏蔽有问题?

网友C:
个人觉得可能是电源接的有问题!

网友D:
只用过磁性开关,原理有点类似。

网友E:
有二个可能:
1、安装支架太靠近前部感应端了。
2、不适合金属支架

网友F:
有实物照片吗,拍个上来看看。

网友G:
个人认为是电源或者开关灵敏度设计,抗干扰能力等问题

网友H:
传感器处于一个似通非通的状态,检查一下固定装置是不是铁的,并且它是不是比较接近接触面;检查一下被测物件是否未完全离开检测范围;有其它的磁场干扰;传感器是否检测有误或损坏.

楼主:
明天我拍个照片给大家看看 呼呼

网友I:
部分传感器质量差就这样,工作不稳定,建议更换,

网友I:
有的质量差,就这样,建议更换

网友J:
有磁干扰吧!~什么传感器啊,发的型号看看!

网友K:
性能不好

网友L:
电源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传感器处于一个似通非通的状态,检查一下固定装置是不是铁的,并且它是不是比较接近接触面;检查一下被测物件是否未完全离开检测范围;有其它的磁场干扰;传感器是否检测有误或损坏.

网友N:
发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