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师傅们个10KV工厂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12-13):
这个10KV的线路上,矮的电线杆上,左边和右边都是什么设备?有什么作用?维修时注意什么?
高的电线杆上,六根线都是什么?
书本和实际的对不上。

网友A:
是变压器

网友B:
矮杆上的左边的有点像户外真空断路器,右边没看出来是什么。

网友C:
双回线 真空断路器 负荷开关而已

网友D:
我看好像只有避雷器和瓷柱引高压线,没有开关吧!

网友E:
矮杆上的左边的户外真空断路器,
右边是隔离开关

网友F:
看了以上回复,也觉得,矮的电线杆上左边,像是断路器;矮的电线杆上右边,是电缆引下线;高杆的下部,是隔离开关。
高的电线杆上六根线,像是一边一个回路。
不熟悉这些,猜一猜。

网友G:
图片都不正
左边是断路器,右边是隔离开关

网友H:
真空断路器(通常我们叫储能断路器或真空开关)和隔离开关,我们这边最常用的。至于六线是双回路还是什么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I:
隔离开关

网友J:
左边是断路器,右边是隔离开关

网友H:
jjj各位大侠,真空海关下面控制着一条高压电缆啊,没看醋来?

网友K(2012-01-13):
高杆是两路10KV 线路。
左边是户外真空断路器,
右边是隔离开关

网友L:
上面两根是直流吗

网友M:
没有电线引入矮桩 不只是什么 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C(2013-09-10):
双回路供电 真空断路器和隔离刀 隔离刀上有避雷器 应该是准备从此线路上取电的

网友N:
矮杆子上有高压瓷瓶、高压油断路器;高杆子是隔离开关,上有6根线是两个回路的

网友O:
柱上开关 和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