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的36V照明

楼主(2011-12-13):
今天给车间一台普通铣床的照明灯不会亮了,我过去看了下,灯泡是好的。拆开线路,一看线断了。仔细一看,机床出来的是单根线,当时很纳闷。打开机床控制柜门,一看,控制变压器的0V端跟PE端接在一起的,才明白,原来另一根线是机床外壳,原来这个36V的照明电是通过机床外壳形成回路的。我有一点困惑:这样浪费电吗?电都从外壳流到大地上了?
这台铣床是安徽晶菱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原原蚌埠机床厂。

网友A:
呵呵,这样不浪费.....机床灯要工作这样是必须的................
现在电网一般都采用三相四线接地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也就是控制变压器的0V最终还是要和大地形成回路才能工作..........

网友B:
不会的,没有用电器36V怎么和0V(地)形成回路。

网友C:
以前的设备,机床照明采用36V,有的以床身代替一根线,后来不这样接了。

网友D:
这算不上浪费,电流总是走捷径的,呵呵……

网友E:
这样还能省一部分线啊 哈哈

网友F:
得到一个知识点,谢谢!

网友G:
汽车上的负极也是共地的呀

网友H:
这样不合适的那个0 V还是要接过去的,0V接地是为了不叫这个36变成悬浮的

网友I:
如果照明灯是220伏的,零线还可以共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如果照明灯是220伏的,零线还可以共地吗?
这个肯定不行的。

楼主:
原来机床照明一直是36V,现在好像都改成24V了吧,提高了安全标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原来机床照明一直是36V,现在好像都改成24V了吧,提高了安全标准。

是的,现在国家规定,安全电压是24V了,所以机床照明只能用24V的了。而且还规定,控制变压器的二次必须有一端按地,以防一/二次击穿产生漏电,机床照明利用此条件是合理的、允许的。

网友K:
控制变压器次级应该不能和地线相连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控制变压器次级应该不能和地线相连吧?

为什么?

网友K:
用工频变压器的作用就是为了和市电隔离和降低电压等级,把次级去接地等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次级安规要求一端必须接地是防止变压器原边的高压电串入次级回路!
因为变压器不可能绝对保证安全

我在13楼就一起说明了的,14楼依然提出此凝问,所以你这里还是那样解释,14楼未必能够接受。但是,除了这样解释以外,还能找出别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用工频变压器的作用就是为了和市电隔离和降低电压等级,把次级去接地等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我在13楼就一起说明了的,现在17楼重复一次给你解释你能接受吗?也期待着你说明下怎么个"脱裤放庇"! 谢谢!

网友K:
不能接地!为保证安全,次级回路不得与其他回路及大地有任何联系。因为一旦次级发生接地故障,电气隔离将完全失去安全作用。
安全电压回路的带电部分必须与较高电压的回路保持电气隔离,并不得与大地、保护接零(地)线或其他电气回路连接。但变压器外壳及其原、副边之间的屏蔽层应按规定接零或接地。只说变压器外壳和屏蔽层要接零或接地。

网友M:
以下是引用 小笨熊在2012/1/10 12:55:26 的发言:
次级安规要求一端必须接地是防止变压器原边的高压电串入次级回路!
因为变压器不可能绝对保证安全
我在13楼就一起说明了的,14楼依然提出此凝问,所以你这里还是那样解释,14楼未必能够接受。但是,除了这样解释以外,还能找出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