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3):
一个传感器打火后,plc和文本显示器无法通讯了,连不上电脑,请问如何维修?

网友A:
检查串口芯片

网友B:
可能是通讯口坏了

网友C:
先确认是文本还是PLC的通讯口有问题;

网友D:
换片通信心片试下再说。

楼主:
通信芯片是什么呢型号?

网友E:
传感器打火会引起电源故障,先查一下24V电源,与plc连接的部分

网友F:
如果plc能正常工作,那就是说明通讯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