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3):
各位朋友,小弟第一次调试PLC,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如果只有DP主站,没问题,可是只要在profibus上添加从站(ET200M),下在后,cpu就报错,说从站下的实际模块与组态中预设的模块型号不一致。我都认真核对过,153,,331等模块都没有问题。我这个组态中主站没有I/O模块,只有从站带一个AI模块。只有组态,连程序都没有编。153也换了, 通讯电缆也换了,DP头也换了,就差换CPU了,希望大家能帮忙出出主意,谢谢!附件是一些截图和我临时做的一个组态,大家看看。那里有问题。
与这个问题一样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87339,只是我的始终没有连上过。我邮箱wangfenghp@126.com。附件传不上去。

网友A:
贴出你组态的全过程图片。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和你一样的问题。如果 有多个DP从站,一个一个的添加它们寻找问题,还有如果是环网要按照循序添加,从站PROFIBUS地址要一次次递增,不要这个是5 后面一个是7。一般就这些问题,还有什么添加组态设备号错误这种低级错误时有发生。。。

网友C:
从站一个一个添加,逐个排除,渐渐的缩小问题的范围

网友D:
是不是地址有冲突,或者有些参数不正确。检查下从站的地址

网友E:
支持3楼方法,就是要一个一个从站试!注意从站的模块和组态中是不是一致啊,模块是不是没插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