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路板上的疑问

楼主(2011-12-13):
我在修理proface  GP系列的触摸屏的时候,发现其电路板上有些东西根本不认识,还请大家帮忙说说,它是什么,为何要这样做?就如我图中红圈标识的东西,感觉像IC的引脚,但又没看到IC,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解中。。。。。。

网友A:
那就是没装呀,也就是说在这一类的屏里用不到那些功能

网友B:
为了节省成本,一个电路板有多个系列屏体的功能,如果你这个系列不需要这个功能,那么就不需要焊这个芯片,既少了故障率又节省成本。

网友C:
以上两位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应该是象2楼所说的那样。

网友E:
能修了触摸屏竟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侠真的很牛:连构造都不清楚居然敢承接维修,现在的年代真是。。。
嘿嘿,你还别说我把它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修了触摸屏竟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可能所有的都清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侠真的很牛:连构造都不清楚居然敢承接维修,现在的年代真是。。。

网友H:
二楼正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装呀,也就是说在这一类的屏里用不到那些功能
没有开发哪些功能或者取消了某些功能,这是很正常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侠真的很牛:连构造都不清楚居然敢承接维修,现在的年代真是。。。
嘿嘿,你还别说我把它修好了
要是能分享下怎么修好的就太好了!谢谢

网友I:
楼主继续深造吧!革命刚刚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侠真的很牛:连构造都不清楚居然敢承接维修,现在的年代真是。。。

嘿嘿,你还别说我把它修好了
要是能分享下怎么修好的就太好了!谢谢
发现它的电源模块没电压输出,换个电源模块就能用了

网友K:
呵呵;GP2500的功能比GP2501要多的多;
上面的空出的位置有的是GP2500上用的;

网友L:
虽然很朦胧,但应该是如2楼所述。

网友M:
没装,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侠真的很牛:连构造都不清楚居然敢承接维修,现在的年代真是。。。
嘿嘿,你还别说我把它修好了

确实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