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3):
如我这块proface GP系列的触摸屏的显示屏,能不能把它拆开,它上面的高压的字样,还有个感叹号的危险标识符,我就不敢拆了,有谁拆过的,说说里面是些什么结构,有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A:
一块液晶面板,外加一块驱动板,然后上下各有一根灯管。

网友B:
只要你有合适的工具,继续拆,只要别把液晶屏的排线弄断就行

网友C:
高压没事,只要你断电的时间超过30分钟以上就行。里面应该是背光灯管和驱动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修理?

可能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F:
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G:
拆卸时注意不损坏元件就行了,还有要注意安全。

网友E:
是GP2501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GP2501的型号吗?
ZCMY老大慧眼识物啊,是GP2501的屏

网友H:
佩服楼主的勇气,我那也有一个GP2501有问题,没敢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佩服楼主的勇气,我那也有一个GP2501有问题,没敢自己拆~!
拆就是了,别有什么不敢的

网友H:
呵呵,下回我也拆个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GP2501的型号吗?
 ZCMY老大慧眼识物啊,是GP2501的屏


PROFACE我们有维修的,所以拆开看的比较多;

网友I:
出问题直接找厂家,自己拆开维修厂家就不会跟你负责了。

网友J: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