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柜

楼主(2011-12-14):
我们使用的英杰电源柜作为加热电源,前段时间接触器坏了一个,今天更换了一个,但是当进行远程控制时,三相电(进线)空开跳掉,打到本地控制,也是如此。结果又烧了个接触器,不知道是不是后面变压器线圈坏了

网友A:
四川英杰?他们应该是做高频电源的吧~!
我感觉不像是变压器的原因。不知道你们的电源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
具体图纸能不能截一下图发上来~!

楼主:
电压反馈的

楼主:
图纸暂时还没有,我会尽快上传的

网友A:
型号有没有啊,过两天我可能要去趟英杰~!

网友B:
最好可以有图纸看看,那样也好分析

网友A: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两组半波整流?

楼主:
现在换了个空开和交流接触器,暂时没问题了

网友C:
那肯定是这两个的问题啦!